apm飞控连接不了地面站,电脑识别不了com端口,出现如图...

楼主(2020-02-22):
apm飞控连接不了地面站,电脑识别不了com端口,出现如图所示的,不知道是啥,之前修改过这个飞控的gps的波特率,又改回来就变这样了,上电也解不了锁,不明白咋回事,有知道的吗

网友:
没驱动,关闭驱动数字签名搞定

网友:
驱动问题吧,重新安装驱动看看

网友:
我也这问题 解决了吗?

网友:
用驱动精灵检查下,连接线换下,在不行,重装电脑系统,安装纯净版的。

网友:
驱动问题,个别电脑在安装地面站之前要把,杀毒软件,和防护盾关掉,不然很容易出现驱动问题……

网友(2020-04-12):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1-03-11):
解决了吗我也这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