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关于电脑电源diy改为可调电源的文章 (

楼主(2020-02-22):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23679-1-1.html应该能有朋友用得上

网友A:
ZXD-2400通信电源改装可调才牛逼呢

网友:
牛 收藏了 有时间也改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ZXD-2400通信电源改装可调才牛逼呢

确实牛逼,入手一台,挺好用的,就是声音有点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实牛逼,入手一台,挺好用的,就是声音有点大

可以改一下风扇,不是全功率运行的话没必要这么大的风力。

网友:
这个是从根上改的吧,适合大神玩。我看过有加调压模块,家电压电流双显数字表的改装,那种比较简单,适合啥也不懂的小白,比如我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一下风扇,不是全功率运行的话没必要这么大的风力。

懒得折腾,也没电子方面的基础,怕搞出问题了,就那样用吧,平时就给电动车电瓶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