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集成地面端,

楼主(2020-02-22):
飞机有P900数传地面端和RTK基站地面段,想用一个HUb集线器将两个数据流汇集到一起,用一个WIFI模块传输到电脑端地面站这个方法可行吗,数大神解答

网友A:
RTK没有用过,但是数传和图传我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K没有用过,但是数传和图传我做过,

可行吗?

网友B:
wifi模块好像距离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模块好像距离有限

10米左右就可以,基站离电脑也没有多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行吗?

我做了一个图传数传一体,可以看我主页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把画面映射到电脑可以考虑无线投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