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那么多种,有没有通用的APP可以支持所有图传接收机的

楼主(2020-02-23):
RT~
如果没有,开发这样的APP可行吗?

网友:
手机自带无线通信只有4g WiFi 蓝牙 这些   没有硬件支持不可能通讯的

网友:
图传基本都是用的5.8g的频道,一般的接收机都可以接受到吧,没有你说的这种问题啊!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图传接收机和手机或屏幕之间是需要软件APP连接和传输信号的。不同的图传接收机,需要不同的软件和手机连接。有没有通用所有图传接收机的软件?

网友:
有,不过那家公司已经停产了,Amr

网友:
目前好像没有了 ,每一家都有自己的APP

网友A:
以前有个口袋FP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个口袋FPV

试过口袋FPV,也不行啊~我的图传就不支持~

网友:
uvc接收机,软件有好多都支持吧

网友(2020-06-04):
没有这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