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见祥文,请大佬们指导

楼主(2020-02-23):
绝对的小白,但就是喜欢,想从头学习。
手里有一台gopro。所以希望大佬们推荐一款可以完美适用的机架。
第二。坛子里的几篇入门教程我都看了,觉得还不够祥细。比如焊接的重点。希望大佬们可以推荐一下机架,和实用性更强的入门贴。多谢

网友:
小白不要紧    只要有钱  烧就完了  淘宝上啥都有

网友A:
买个套机,然后开始飞,其他的有需要再买,慢慢的你熟悉了。这玩意都是时间耗出来的,刚开始买个套机玩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套机,然后开始飞,其他的有需要再买,慢慢的你熟悉了。这玩意都是时间耗出来的,刚开始买个套机玩就好 ...

第一。套机价格高。
第二。没有动手过程,完全不参与组装。有什么乐趣。

网友:
那就买个开源的套机啊,网上F450、F550这类多得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套机价格高。
第二。没有动手过程,完全不参与组装。有什么乐趣。

刚开始啥也不懂,如果自己组装的话,难度太大,而且投资也太多,很可能没有体会到飞行的乐趣就已经失去兴趣了。所以先用套机练习一下,后面有自己的想法了,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配置机子。新手一开始都是好高骛远,往往走不长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啥也不懂,如果自己组装的话,难度太大,而且投资也太多,很可能没有体会到飞行的乐趣就已经失去兴 ...

多谢老哥指点

网友:
我出一架F550六轴飞机,可以搭载GoPro。想要加我QQ1478683083私聊吧

网友:
先想好想学啥?操控?组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