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起飞前标准动作

楼主(2020-02-24):
请假各位老鸟
无人机起飞前每次都要做加速器、罗盘、陀螺仪、电调校准吗?
多久校对一次?或者说什么条件下要校准一次?

本人新手,自组F450,APM2.8飞控板

网友A:
基本不需要校准好了,不去外省不用在校准罗盘,有GPS最好等GPS信号稳定在起飞一般建议10颗星以上,想省心建议添点钱买某疆MINI

网友B:
他们都说新手建议飞GPS  反正我都是当风筝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不需要校准好了,不去外省不用在校准罗盘,有GPS最好等GPS信号稳定在起飞一般建议10颗星以上,想省心建 ...

也许是我有强迫症,每天开机喜欢同步电调。看到行程不同步就想要校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们都说新手建议飞GPS  反正我都是当风筝放

土豪~开心就好~

网友(2020-04-06):
引用 网友B:
他们都说新手建议飞GPS  反正我都是当风筝放

我放了半年多风筝,今年才舍得买个GPS,没玩几次就换大疆飞控了

网友(2020-11-18):
回帖是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