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请问:i萝丽的源代码CH_value[1]=CH_calib(adc[7],CH2_offset)是否有...

楼主(2020-02-25):
CH_value[1]=CH_calib(adc[7],CH2_offset);//电压?,是否应该是adc[3]
用这个值修正摇杆?
明明adc[7]为P1.0,P1.0 为电压采集输入口,见下面:
case 8:adc[7]=ADC_RES,adc[7]<<=2,adc[7]+=ADC_RESL;ADC_CONTR=0x88;t_adc=0;break;
这一句在这个(void PCA_isr()interrupt 7        //任务定时器   中优先级)函数中

这一句是否有错?谢谢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明白了,读的是上1次的值。当ADC_CONTR=0x88启动时,这时本次ADC_RES寄存器的值还没有出来。ADC_RES里面是上次的值,也就是前一个A/D口的值,注意语句顺序。

网友A:
萝莉的代码,主函数和子函数都写在一起,又没写注释,太难看懂了。没有大神重写代码?

网友(2020-10-12):
引用 网友A:
萝莉的代码,主函数和子函数都写在一起,又没写注释,太难看懂了。没有大神重写代码? ...

做这个的都是小白,大神不削做这个,萝丽除外,但不是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