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pm电流计怎么设置

楼主(2020-02-25):
我把所有选项都试过了,电压就是不显示

网友:
你买的那个就选哪个

网友:
记得设置好是要重新连接的

网友:
你要进入全部参数中设置

网友:
每个人的人生经历不同,所以三观也不同!不存在正不正的问题,都是所处环境造成的,你给他一个书香世家,那他便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给他一个混社会的家,那他的三观就是弱肉强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