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20-02-26):
新组了一个穿越机f3飞控。 20a电调杂牌22042300kv电机电池130045c炸鸡之后拿回家三号电机总是烧换了新电调新电机了还是烧了。 检查也没发现有短接之类的这是咋回事电调两个电机两个了都烧了咋回事啊郁闷了

楼主:
也不知道因为啥现在也不敢⬆️新电机电调了

网友:
是不是桨大了?

网友:
4s下最大不要超过6寸桨

网友:
天天学习,自强不息,不忘开源,感恩有你。

楼主:
不是飞的时候烧的是测试的时候就冒了烟

网友:
进角不对,有时候堵转,然后就烧了。我以前也是。

网友:
电调有问题吧

楼主:
我发现为啥了。  用bf调试的时候一定要对油门之后在测试电机血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