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2-27):
f4v3 飞控能用m8nGP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怎么设置

网友B:
不刷apm 你用了也没用

网友:
设好端口,打开GPS,UBOX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刷apm 你用了也没用

刷了,接上能搜到星,但罗盘不管用

网友B:
罗盘得在地面站里设置好才能用

楼主:
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得在地面站里设置好才能用

要怎么设置

楼主:
这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