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焊接

楼主(2020-02-27):
   穿越机焊接的时候温度多少合适啊   我弄了个ts100老是感觉温度不够怎么办

网友A:
看你焊接多大的焊点,以及焊点处PCB敷铜面积。
焊点过大或者敷铜面积过大,你再用个尖头烙铁焊,怎么焊接温度都不会够。这种情况只有换成马蹄头或者刀头来焊接才行。
话说,白光真香!

网友:
我是使用的高频焊台,焊锡丝有低温和高温的。我一般温度是280-3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焊接多大的焊点,以及焊点处PCB敷铜面积。
焊点过大或者敷铜面积过大,你再用个尖头烙铁焊,怎么焊接温 ...

奥奥  谢谢  还可能是我手法不对(~_~;)

网友(2020-03-28):
说的话fiuasdhkluasghdlikusgdf

网友:
小焊点350足够了

网友:
焊电调400度

网友:
400°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