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驱动安装

楼主(2020-02-27):
大疆调参软件驱动安装不了,老是失败。跪求驱动程序

网友:
驱动精灵

楼主:
驱动精灵也不行

网友:
重装电脑系统,纯净版的

网友:
同样毛病win10安装上点击去就卡死
换的win7系统win7还要用驱动精灵检查一下下载插件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