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报错Bad AHRS

楼主(2020-02-27):
我已经重新校准加速度和水平了还是不行呀?大佬们知道咋解决吗

网友:
启动后水平放置一会尝试下,飞控刚开始要自动校准一下的,先水平放置1分钟试试看

网友:
别用新固件,我以前刷过3.3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烦死人,固定翼建议用3.1.1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