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人机固定油门的时候,调整飞行姿态时高度降低

楼主(2020-02-27):
请教各位大神
固定翼无人机,飞控板APM2.8
今天练飞发现:
正常起飞后,油门轻拨,飞行高度大概1米的时候,稍微调整飞行姿态(比如前进、后退、向左或向右等),飞机高度会下降大概30~50公分。
油门并没有变化
并且等飞机姿态回稳之后,高度也不会回升。
请问这是正常现象还是飞控有问题?

楼主:
没有人回复么

网友:
你没有说你是用的什么模式。如是自稳模式是正常的,如是定高模式,你飞高点试试。

网友:
感谢分享,真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2020-05-28):
三楼说得对。如果是自稳模式,飞控不控制高度的,油门就是总动力,你调整姿态的过程中丢失了一部分升力肯定会掉高。如果是定高模式,低空的时候气压计定高不准是正常的,所以飞高点试试就知道是不是气压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