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购买遥控器

楼主(2020-02-28):
最近看了好多遥控器,但不知道哪个好,手头预算就四五百,求大神推荐遥控器?????

看中了乐迪at9s   at19II 还有at9s pro,到底哪个好一点呢???
大神帮忙推荐一下呗

网友(2020-03-30):
少时诵诗书所所

网友:
感觉富斯和这个功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天看论坛,也没看到活动

乐迪官网呢
有乐迪遥控都可以450买一个
美滋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天看论坛,也没看到活动

哈哈,我在乐迪官网看的

网友(2020-02-28):
tx16s。。。。。。。。。。。。。。。凑20个字符。

网友:
mc6b 遥控就行吧!

楼主:
那个好不?

楼主:
没显示屏看不上

楼主:
at9s与at10II有啥子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at9s与at10II有啥子区别????????

遥控距离,通道数,遥杆分辨率

网友C:
我用的华科尔D10和AT9S,其实乐迪AT9S就可以,主要还是接收机选择性多,支持回传数据,虽然这个控没有开机通道保护,旋转开机没D10好用,摇杆力度格档做的不好以外,别的很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距离,通道数,遥杆分辨率

啊哈?那at9spro呢,那个和at10II哪个好?看数据都一样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华科尔D10和AT9S,其实乐迪AT9S就可以,主要还是接收机选择性多,支持回传数据,虽然这个控没有开机通 ...

不会吧,这么差劲

网友A:
at9s比d10好多了,d10就是个淘汰货。at9s pro换芯片了,支持黑羊发射器了,crsf协议

网友D:
推荐d10,刷固件后比你说的遥控功能要好多了,就是对新手不怎么友好,但功能强大,加模块还可以支持别家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9s比d10好多了,d10就是个淘汰货。at9s pro换芯片了,支持黑羊发射器了,crsf协议

你用的是什么?
我已经入手了at9s pro,想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来的?看好少有人测评,是不是近几年出的?
还有at9s pro与at10II有有什么区别?硬件上有什么不同?为什么at10II要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d10,刷固件后比你说的遥控功能要好多了,就是对新手不怎么友好,但功能强大,加模块还可以支持别家的接 ...

d10是什么?淘宝查不到。有什么点是优于at10II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
我已经入手了at9s pro,想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来的?看好少有人测评,是不是近几年出的?

我用的at9s和d10.
pro应该是新出的。at10 II
因为通道数量多吧,可能摇杆质量也不一样。具体的不知道。这个价位at9s就行。有上黑羊的想法就pro。话说你上黑羊了吗?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at9s和d10.
pro应该是新出的。at10 II
因为通道数量多吧,可能摇杆质量也不一样。具体的不知道。这 ...

有一个黑羊接口省的换。主要是乐迪出了活动,以旧换新,比at9s便宜就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at9s和d10.
pro应该是新出的。at10 II
因为通道数量多吧,可能摇杆质量也不一样。具体的不知道。这 ...

黑羊好贵,暂时没想。
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d10是什么?淘宝查不到。有什么点是优于at10II的?

最大的优点就是支持多协议,DEVO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个黑羊接口省的换。主要是乐迪出了活动,以旧换新,比at9s便宜就买了 ...

天天看论坛,也没看到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