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教程] 自制电调STC单片机

楼主(2020-02-28):
直接写的简易电调程序用在小车上双向可调。两路PWM可以使用萝莉遥控器控制

电路图

简易两路可调电调

楼主:
注意,使用不同的H桥芯片有可能产生电啸,可以更改源码里面的最低输出数据大小。

上面那张错了这张才是

网友A:
难的  不知道多 大电流

网友B:
够简洁,看来可以用在1:87上。

网友:
做一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的  不知道多 大电流

单片机只输出PWM 控制芯片可以随意换 或者自己直接焊接一个H桥上去,这个只是简易的自己可以设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够简洁,看来可以用在1:87上。

我用在L298N上控制小车的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技术帖看了必须支持

网友C:
两路可以不用舵机?

网友D:
感谢楼主的分享,以前一个挖机模型6个电调,用6个15W104芯片,早就想用一个芯片代替,就是差点技术。还是电机芯片有没有考虑过RZ7899,电流可以达到4A

网友:
楼主,试了电机不动啊,电机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响了九下,是不是要行程较准?摇杆拨最高或最低再接电调电都不行。

网友D:
终于找到原因,这两路输入(15w104 1脚和3脚)必须都接到接收才能用,单接一路不能工作。不知道这算不算一个小小的bug自制电调STC单片机 电调,遥控器,单片机,自制,直接 作者:港农 454 还有通电时,有一路电机会启动一两秒,放车上就会向前冲—小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的分享,以前一个挖机模型6个电调,用6个15W104芯片,早就想用一个芯片代替,就是差点技术。还是电 ...

完全可以替代的 ,你可以在网上找个H桥电路使用nmos,pmos组合我使用最大的可以控制电动车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终于找到原因,这两路输入(15w104 1脚和3脚)必须都接到接收才能用,单接一路不能工作。不知道这算不算一 ...

有点小bug是引脚忘记初始化了 可以源码里修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路可以不用舵机?

直接把舵机信号处理了一下 可以把两路舵机变成两路PWM

楼主:
代码简单 每行都有注释 多谢赏脸

网友:
牛这个是坦克的不,同时问一下可不可以做多路开关

网友(2021-05-28):
特别需要 感谢开源

网友(2022-11-05):
没有币 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