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模友

楼主(2020-02-28):
重庆合川不知道有没有模友
有空一起飞啊

网友A:
把机脚拆掉,还好看点。也可以增加巡航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机脚拆掉,还好看点。也可以增加巡航时间

我用5200毫安的电池才能飞10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5200毫安的电池才能飞10分钟

很正常,一般自组四轴的都是十来分钟的多。想要巡航长,机架换成碳纤维的,动力拿大疆的,电池用A级电芯。

网友:
六轴4S 4500续航13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