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MWC飞控刷两轴阿凡达求助

楼主(2020-02-29):
MWC飞控板刷两轴阿凡达加GPS固件,刷过几个版本有的没GPS,有GPS的D2脚没输出。哪位大侠给个2.2的固件。谢谢。 MWC飞控刷两轴阿凡达求助 飞控,固件,GPS,naza飞控刷v2,f4v3飞控刷固件 作者:龙卷风2010 3122 MWC飞控刷两轴阿凡达求助 飞控,固件,GPS,naza飞控刷v2,f4v3飞控刷固件 作者:龙卷风2010 607

网友A:
现在玩mwc飞控的应该比较少了吧,貌似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接触过这个飞控。

楼主:
几年前玩的阿凡达两轴飞的挺稳的。现在捡起来玩玩想加个GPS定点,。返航,。刷的2.1.1的固件编译里GPS也打开了,飞行正常就是GPS无数据。求哪位大侠有别的版本的固件发来几个试试。谢谢

网友:
mwc四轴里面gps都是收效甚微,两轴自稳就行了,gps说不定代码就不支持

楼主:
有GPS能定个点了,反个航啥地。

楼主:
哪位大神行行好给发个固件。

楼主:
还有2套APM飞控闲着,可惜没有两轴固件啊。玩4轴挺稳的。

楼主:
已经解决了。刷2.3原版固件圆满解决。

网友(2020-04-09):
不知道新手路过,过来看看

网友(2021-04-22):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刷2.3原版固件圆满解决。

上传个固件上来吧?分享美德要保持呀

网友(2021-05-29):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刷2.3原版固件圆满解决。

可以分享下吗?我GPS还是不工作呀

网友(2022-03-17):
引用 网友A:
现在玩mwc飞控的应该比较少了吧,貌似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接触过这个飞控。

网友(2024-03-03):
有GPS的D2脚被占用了,D12替代了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