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泡泡老师的APM OSD刷大疆NAZA程序不成功,求指导

楼主(2020-02-29):
用的是pro mini ATMGEA328P,提示文件传输完成

但接线后只有OSD开机画面,没数据

不会玩,是不是刷机程序不对

楼主:
非凡的GPS,接头是朝上的一面

泡泡老师的APM OSD刷大疆NAZA程序不成功,求指导 大疆,APM,apm飞控osd设置,apm飞控带osd吗 作者:dmg139 6580 泡泡老师的APM OSD刷大疆NAZA程序不成功,求指导 大疆,APM,apm飞控osd设置,apm飞控带osd吗 作者:dmg139 9841

楼主:
泡泡老师在吗?naza F1 F2接口是什么作用,需要怎么设置

网友(2021-03-26):
F1F2是控制姿态线的,调参软件里打开云台,感度20。

网友:
刷固件用OSD调参软件来刷就很好刷,不用另外找软件。

网友(2021-05-29):
看不明白,出电路图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