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 NAZA-M Lite飞控 续航问题

楼主(2020-02-29):
NAZA-M Lite 飞控想必大家都有了解,这里我就不多讲了。首先做个自我介绍,本人是一名媒体工作者,也是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无人机,从什么都不懂,到现在自己组装F450多旋翼,也是经历了多重磨难。再此我也感谢各大航模论坛的模友们,没有你们的技术知识,我也不会在航模的道路上有进步。今天我发帖的目的就是和大家具体讲一下NAZA-M Lite飞控的续航问题。我在很多帖子上看到一些朋友自行DIY的F450多旋翼,都存在续航短,重量大的问题,明明电池的容量很大,但就是飞不了几分钟就没电了,多数人都是在重量上下功夫,甚至有些模友还牺牲了云台相机的加入,我只能说这样做有利有弊、对也不对。我经过8个月的摸索与学习,我对F450 NAZA-M Lite飞控总结出一些问题及经验:
一、相关问题:
1、NAZA-M Lite飞控 出厂系统飘机不稳定,油门怠速状态时,自行提高转速;
2、NAZA-M Lite飞控 在飞行时易操控难掌握,转速有时会忽高忽低;
3、NAZA-M Lite飞控 调参容易 飞行难。

二、经验:

1、拿到NAZA-M Lite飞控必须升级至NAZA-M V2飞控系统(百度查教程);
2、虽然预热时间有相对增加,但是稳定性极高,更不会在油门怠速状态时,自行提高转速;
3、易调参、易飞行;
4、悬停稳定,不会再忽高忽低,飘忽不定;
(还是飘机的话,更换非凡科技的GPS,我用的是G3 GPS。【我是因GPS的线断了所以更换】某宝有卖,不到190元。)5、唯一的弊端就是,炸机,但是完全可以避免。

三、避免炸机:
NAZA-M Lite飞控升级至NAZA-M V2飞控系统后,会出现炸机。其实这是很多模友的经验不足,学习不到位导致的,NAZA-M Lite飞控升级至NAZA-M V2飞控,
想要避免炸机就是掌握好飞行时间,控制好自己的心态,必定NAZA-M Lite飞控升级至NAZA-M V2飞控后,并不是正儿八经的NAZA-M V2飞控,一些硬件上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说预热,NAZA-M Lite飞控升级至NAZA-M V2飞控,预热时间必然会比NAZA-M V2飞控时间长,必定两者不是一个模块;还有想要避免炸机就不能长时间飞行,一块电池接一块电池的飞,永远记住,一块电池飞来,必须休息10分钟左右,要让飞控冷却下来,才能进行第二次飞行。这样就可以避免炸机,当然,不保证因其他因素导致的炸机(如:撞树、撞高压线、电池掉落等)。

四、续航:
续航问题,很多模友反应,5200毫安电池、6000毫安电池,甚至7000毫安电池,只能飞5~7分钟,是,你只能飞那么长时间,“想让续航时间长,就加大电池容量”,这句话没错,电池容量大了,那么飞机的载重也就大了,比如F450多旋翼,我曾经用过3S 6200毫安的电池,6分多点自己就降落了,飞机的载重达到了1775克,最高的时候达到1810克,有考虑过更换电机,但是更换电机只能增加动力,载重还是没有减小,甚至可能还会相对增加,所以,我就从电池上下功夫了。既然电机的动力来源于电调给出的信号,那么我增加电池节数减小容量,增大电池V数,所以我就更换了4S 3300的ACE格氏电池(好盈20A电调支持3S~4S锂电池),同时为了能够挂载云台,更换了起落架,F450的简易起落架很实用但不结实,通用型的大起落架自重就155~200克左右,所以,我更换了大疆精灵3的增高起落架,一对只有50克,云台,也把曾经的金属材质的上下板,更换成碳纤维的上下板,(云台总成某宝有卖,不到200元),并且谨慎的利用好F450的空间,取消了电池挂板,把电池利用泡沫垫增高,塞进了机架上下板的夹层里,所以我的飞机,现在全挂载总质量只有1440克,并且使用单块电池,飞行时间在13左右分钟,可以说已经达标了。F450的起飞重量是800~1500克,所以可以说这个续航算是达标了。

其实,具体的续航还是要根据个人的需求,有些人飞10多分钟就很满意,有些人飞20多分钟都不满意,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标准,不能盲目的追求续航时间。
有些模友在不知道如何减轻重量的情况下,甚至去改18650电池组,是的,时间是增加了,但是电机、飞控、电池过热发生事故的也不少,当然,我这样说不是在针对谁,我只是忠心的希望大家能够安心飞、愉快飞、安全飞,不要因为飞行不愉快,更不要有不必要的损失。希望大家必要时,还是要多想,多学,多看,多了解有关航模的知识,从而合理的制作自己的航模,能够确保飞行万无一失,能够安全0事故的飞行。

好了,就说这些,我是个新人,也是个新手,个人经验有不足的地方,还望多多见谅、多多指教,希望能够和大家学到更多的航模知识,祝广大模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鼠年大吉,开心飞行。

还望不喜 勿喷,谢谢。。。。。。

F450

楼主(2020-04-27):
引用 网友A:
你那832图传怎么2根天线 有什么效果吗? 图传天线必须垂直地面摆放吗?

效果有所提升

网友B(2020-03-01):
请问楼主这套设备能用在媒体工作上吗?我在使用御2专业版,计划改行做传媒工作,正学习拍摄知识及PR\AE\C4D等后期软件,苦于没有高人指点,向楼主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套设备能用在媒体工作上吗?我在使用御2专业版,计划改行做传媒工作,正学习拍摄知识及PR\AE\C4D ...

可以用于实际的航拍,你使用大疆御,这个飞行棋就是航拍的专业设备,想做媒体事业,先要定位自己的需求,要看你自己想做什么。
1、摄像,
2、摄影,
3、编辑,
4、图像编辑与后期处理,
每个行业都有特性,所以先定位好自己的需求

我是摄像记者,所以就从事摄像与后期编辑工作
接触最多的就是摄像机和非编工作站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用于实际的航拍,你使用大疆御,这个飞行棋就是航拍的专业设备,想做媒体事业,先要定位自己的需求, ...

如果你想做摄像与编辑,我建议你先好好学习摄像,具体学习拍摄技巧,如何构图,包括拍摄时如何合理使用光线等,PR可以接触,但是对于初学者PR太难了,(你的电脑如果是WIN764位,可以考虑EDIUS 6的非编系统),AE是用于图形视频处理软件,适用于从事设计和视频特技的,我个人建议先学好基础的拍摄和编辑,在考虑AE的图形处理与制作。

网友:
我用的18650 3串2并6000毫安时,平均30分钟左右,电池320克左右,F450加电池1200克左右。要不就用3串的4.35V高压锂5100毫安时

网友C:
18650可放电到9V左右,高压锂满电13.05V放电到11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想做摄像与编辑,我建议你先好好学习摄像,具体学习拍摄技巧,如何构图,包括拍摄时如何合理使用光 ...

感谢楼主指教,我想注册一家公司承接企业宣传片、产品广告设计方面的业务,后期接触得多的应该是业务方面的,技术方面的还得请人做,但本人是技术出身,对过程有浓厚的兴趣,也觉得有必要,目前对这一行业不太了解,现在多学习尝试,拍摄制作一些个人专题片练手,目前对设计脚本、构图方面没什么经验,是不是这些对审美的培养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650可放电到9V左右,高压锂满电13.05V放电到11V

是的,但是18650电池容易导致发热,虽然说同样经过降压后都是5V供电,加大了放电持续电流,但同时损耗了飞控和电机的使用寿命,虽然说可以放电到9V,但是在持续高压下就会出现故障,这样飞控也会发热严重,增加冷却时间,减少飞控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指教,我想注册一家公司承接企业宣传片、产品广告设计方面的业务,后期接触得多的应该是业务方面 ...

构图是指,对画面感的理解和画面布局。与审美并无太大关系,审美是指:对景物、人物或景观的审视角度和感受。想做专题就要有一个特定的事件,要有六大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经过。我建议你可以先拍摄一些简单的宣传类或者景物类的样片,多练手,再去尝试做一些专题类稿件,理解透彻后,再尝试拍摄和制作。

网友:
各位大神谁会5883模块接精灵2

网友D:
楼主的450 布局设计美观,但电池仓太小,续航短。。換上大点碳桨和电池

网友:
感谢分享,真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A:
楼主 你航拍还买了什么配件了 除了lite和gps 你还接了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450 布局设计美观,但电池仓太小,续航短。。換上大点碳桨和电池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重量相对还是有所增加,虽然F450机架可以承载1500G的重量,甚至再大一点也们问题,但是要考虑抗风性,所以还是不要更换电机和叶浆,1045的叶浆已经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航拍还买了什么配件了 除了lite和gps 你还接了什么东西?

云台、相机、图传接收屏(不带DVR)、图传接收器(安卓、苹果通用)、图传发射器、枫叶天线基本就这些

楼主:
更换了全碳纤维机架,现在全挂在1375克,4S3300毫安电池续航13分54秒,自动降落,预计4S4000毫安电池,重量1470克,续航15到17分钟。

网友(2020-04-05):
引用 楼主:
更换了全碳纤维机架,现在全挂在1375克,4S3300毫安电池续航13分54秒,自动降落,预计4S4000毫安电池,重量 ...

感觉你这一套的价格 真不如大疆香了 就是玩个动手乐趣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换了全碳纤维机架,现在全挂在1375克,4S3300毫安电池续航13分54秒,自动降落,预计4S4000毫安电池,重量 ...

你那832图传怎么2根天线 有什么效果吗? 图传天线必须垂直地面摆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