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拆机后不能还原了,接收机不知道怎么接的

楼主(2020-03-01):
各位摩友
小弟想换个遥控器和接收机
换之前还拍了目前的遥控、接收机的接线方式
但是新接收机对码之后,按照这种接线方式,遥控器不能正常控制,没法解锁。
换回旧遥控和接收机也不能解锁了~
不知道这是什么奇葩接收机的接线方式~

网友:
没看明白你说的什么,你是从pwm换成sbus接收机了吗?还是本来就是sbus的接收机。

网友:
重新较准摇控

网友:
所以你想说什么

楼主:
花一天时间摸索清楚了
这种接收机的接线是PPM模式的,可以用一根接线控制四轴各种通道
因为换天地飞的遥控器后对码错误,导致换回原遥控器后也不能正常操控
重新进行原来遥控器和接收机的对码之后,恢复正常了

另外,貌似天地飞9S遥控器还不能连接PPM模式的接收机

网友A:
不必要用ppm或sbus,直接通到一一对应接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必要用ppm或sbus,直接通到一一对应接上就行了

手上暂时没有多的杜邦线

网友:
换遥控之后要重新校准

网友:
上电脑,重新调参设置

网友:
感谢分享,真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需要进地面站重新校准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