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充电电路图

楼主(2020-03-01):
A6充电电路图中
图中画圈的地方是不是短路了
如果不是 他为什么不是短路了呢
B1 B2  B3 分别是3个4.20V的电芯串联

网友A:
并没有短路, 过了T1,T2,T3之后, 后面的电路就是隔离的了, 两个隔离的电路之间是可以这样连接的

B1,B2,B3可能只是PCB软件封装库是这样的

网友:
看不懂,我的A6风扇坏了一个,求风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没有短路, 过了T1,T2,T3之后, 后面的电路就是隔离的了, 两个隔离的电路之间是可以这样连接的

B1,B2,B3可 ...

B1,B2,B3是我添加的3块电芯  便于理解
在老的解释下
我勉强懂了 主要是变压器隔离 然后回路不同

网友:
慢慢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