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

楼主(2020-03-02):
RFD900+数传地面站端红灯一直亮,MP加载设置Failed to enter command mode,是什么原因啊,求各位大哥指点迷津

网友(2020-08-27):
我到现在还没明白地面站是嘛

楼主(2020-03-05):
引用 网友A:
同求,等大神回复

哥们你重新刷一下固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等大神回复

重新刷固件

网友A:
同求,等大神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