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为模友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0-03-02):
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楼主:
今天悲剧了无法解锁,好几个月没用的控,拿出来玩就玩不了了

楼主:
这是什么故障码?

网友A:
提示检查一个通道的值,遥控器校准了吗

楼主:
效了还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检查一个通道的值,遥控器校准了吗

遥控器效准了,还是这样

网友:
油门低于失控保护阈值,把失控保护降低。

楼主:
重装地面站重刷系统更新固件已解决问题

网友:
遥控器校准后再试试

网友:
7楼正确

网友(2020-04-13):
油门的问题,

网友(2020-05-20):
嘿嘿估计你是用的tdf的控,油门最小值都在1100呢,飞控当然不认了,直接在飞控cli里set一下checkmin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