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和穿越机哪个续航时间强

楼主(2020-03-05):
如果同样4S动力2000毫安电池,直升机飞的时间长还是穿越机飞的时间长一些?

网友:
大多数都是直升机续航时间长

网友:
四个电机应该比一个电机要费电

网友:
同样重量,同样电池 肯定是直升机

网友:
看动力配置

网友:
桨叶效率不同。

网友:
你得看怎么飞。而且穿越也不用2200ma,这个问题这么问没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