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ET07和乐迪AT10二代哪个好?在线等挺急的

楼主(2020-03-05):
如题,本人半个菜鸡,飞过板机和edge540,以前用过MC6,因为不方便调舵量,寻思着换个控,因为预算有限,想着尽量少换控,一个控用上几年再换新的,这俩都不错,都有彩色大屏,ET07能触控,乐迪不清楚,但乐迪距离远,通道多,开关能自定义,天7的优势很简单,便宜,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顺道说一下理由,我学习学习

网友(2020-05-27):
天地飞应该稳点

网友(2020-04-13):
t16试试,目前在用,开源系统,功能强大,就是设置麻烦

网友:
听说乐迪控爱炸鸡,没敢买

网友(2020-03-13):
推荐at9s,at10功能和9是一样的,手感不好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看好乐迪的品控..失控迪名声在外.......天地飞好歹稳定性高 失控不多见

我想入个ET12,但听说ET12有BUG,不知道刷固件能解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14sg,AT10与14sg在手感上个人没感觉出多大差别

听说天地飞ET12的手感好到爆,AT10我也有考虑,但貌似太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楼主,我新手,想向你请教几个问题。能QQ联系吗加我427782412.或者你给我QQ。因为我最近刚买ft探险者 ...

加上了没?

网友D:
XT16s 699元   4月之前搞活动
599元      。。

楼主:
引用 网友D:
XT16s 699元   4月之前搞活动
599元      。。

我也考虑了,就是这个OPENTX的固件没接触过,不知道好不好用

楼主:
自己抢个沙发,顺道说一句,ET07还有一个优势,4096的分辨率

网友E:
看个人喜欢,反正我不喜欢触屏的,触屏的总之要好好保护屏幕,万一哪的问题导致全屏乱跳等失灵那就真的全玩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个人喜欢,反正我不喜欢触屏的,触屏的总之要好好保护屏幕,万一哪的问题导致全屏乱跳等失灵那就真的全玩 ...

屏幕倒不用担心,有控包,问题是哪个控撑的时间长,我短期内应该不可能换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个人喜欢,反正我不喜欢触屏的,触屏的总之要好好保护屏幕,万一哪的问题导致全屏乱跳等失灵那就真的全玩 ...

而且ET07的屏幕是电阻屏,应该没手机的那种电容屏那么脆皮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己抢个沙发,顺道说一句,ET07还有一个优势,4096的分辨率

乐迪也是4096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乐迪也是4096

好的,学到了,谢谢

网友B:
个人一直用乐迪设备,AT9,AT10二代,cb86的充电器,这又刚买了个F110s的空心杯,均未出现过啥问题。天地飞没用过,不做比较

网友G:
我的乐迪10二代,返厂3次了,又出问题了,最近还需要返厂,各种小毛病不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乐迪10二代,返厂3次了,又出问题了,最近还需要返厂,各种小毛病不断

那看来还是天地飞靠谱点,不过我不打算入ET07了,改成ET12了,这个控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看来还是天地飞靠谱点,不过我不打算入ET07了,改成ET12了,这个控应该可以吧?

天地飞没用过,不评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一直用乐迪设备,AT9,AT10二代,cb86的充电器,这又刚买了个F110s的空心杯,均未出现过啥问题。天地飞 ...

AT10II手感好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看来还是天地飞靠谱点,不过我不打算入ET07了,改成ET12了,这个控应该可以吧?

不会吧,都是哪些问题呢?我可刚入手的乐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乐迪10二代,返厂3次了,又出问题了,最近还需要返厂,各种小毛病不断

不会吧,都是哪些问题呢?我可刚入手的乐迪。问题影响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都是哪些问题呢?我可刚入手的乐迪

有的模友反应部分乐迪的控小问题不断,顺道问一下,你入的乐迪哪个控?手感好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模友反应部分乐迪的控小问题不断,顺道问一下,你入的乐迪哪个控?手感好不?

at9s prro,感觉还不错。多了一个pro,但感觉和at9s长得一摸一样,就是出厂就是12通,标配也是12通接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模友反应部分乐迪的控小问题不断,顺道问一下,你入的乐迪哪个控?手感好不?

关键是没钱买黑羊,多用几年再装黑羊。关键是我是入魔的新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抢个沙发,顺道说一句,ET07还有一个优势,4096的分辨率

嘿,楼主,我新手,想向你请教几个问题。能QQ联系吗加我427782412.或者你给我QQ。因为我最近刚买ft探险者,想让你教一下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嘿,楼主,我新手,想向你请教几个问题。能QQ联系吗加我427782412.或者你给我QQ。因为我最近刚买ft探险者 ...

我高三,快高考了,肯定没时间,你搜QQ群:泰安肥城无人机交流群,我也在这个群里,我有个模友就是用的AT9,他们会帮你的,就说是亚特兰蒂斯拉的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AT10II手感好不好?

我有个14sg,AT10与14sg在手感上个人没感觉出多大差别

网友A:
不看好乐迪的品控..失控迪名声在外.......天地飞好歹稳定性高 失控不多见

网友(2023-03-16):
樂迪的品質真的不行 AT9S 買了一年,還沒什麼玩。電源開關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