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飞控的gps的灯一直闪搜不到星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03-05):
apm飞控的gps的灯一直闪搜不到星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一直闪就是收到星了,呵呵

网友:
gps的灯闪,就是搜到卫星了

网友:
连地面站看看搜到没!

网友:
能连上地面站吗

网友:
你是不是说,gps搜到星了,搜星的灯闪烁,但,地面站上显示没有gps信号?
如果是这样的话,哈哈,坐等泡泡老师解答吧

楼主(2020-06-19):
闪烁是正在搜,但没搜到,常亮才是搜到

网友:
将GPS移到窗口或室外,连接地面站看看情况如何。

楼主:
不行,怀疑是GPS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