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有刷四轴用哪种型号的电机?

楼主(2020-03-05):
有刷四轴用哪种型号的电机?

网友:
一般都是空心杯,具体型号还得看机子大小

网友:
用空心杯电机,

网友:
上某宝搜一下玩具四轴配件就清楚了

网友:
370电机之类都是

网友:
一般是820空心杯

网友:
706,820,8520,1020有刷四轴用哪种型号的电机? 电机,四轴 作者:tam1974 4017 有刷四轴用哪种型号的电机? 电机,四轴 作者:tam1974 5503 有刷四轴用哪种型号的电机? 电机,四轴 作者:tam1974 4752

楼主(2020-06-24):
谢谢大家了,买了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