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萝莉系列记录贴

楼主(2020-03-06):
从洞洞板开始,先来萝莉遥控器

接收机有点大,不过至少成功了
慢慢的已经不能满足我,果断的打板,萝莉群里追梦哥的6通道接收机pcb

电调的元件还在路上,就先到这  2020.3.6

网友A:
你好,请问有没有追梦哥第二版的8通接收机PCB文件?

网友:
新手上路慢慢转变,自己画图打板焊接出售
稳稳的 哈哈
我就是这样走上这条大坑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有没有追梦哥第二版的8通接收机PCB文件?

群里好像有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群里好像有的

我群里找到的应该是第一版,就是焊盘和过孔需要自己短接一下的那个版本,第二版没找到,如果你有的话,不知道方不方便发我一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群里找到的应该是第一版,就是焊盘和过孔需要自己短接一下的那个版本,第二版没找到,如果你有的话,不 ...

在群里@我一下,一群二群我都在,SummerF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群里@我一下,一群二群我都在,SummerF

骚瑞啊,这两天都没上来,我今天晚上下班了去圈你吧,谢谢,晚上见!萝莉系列记录贴 电调,遥控器,接收机 作者:ELSE 188 萝莉系列记录贴 电调,遥控器,接收机 作者:ELSE 3010 萝莉系列记录贴 电调,遥控器,接收机 作者:ELSE 4039

网友:
发一下群号行吗 我也想加

网友B:
8通道是怎么来的,看教程里没有,是直接把12通道去掉四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8通道是怎么来的,看教程里没有,是直接把12通道去掉四个通道?

不是的,8通道是用20脚的408单片机实现的,教程没有,萝莉群里有pcb版本的供下载

网友:
不知道各位大神的8通道固件是哪里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