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给apm重新烧写

楼主(2020-03-06):
为什么电脑显示没有发现编程器呢?电脑上都显示这个端口正常了,用的是智峰1.72软件的

楼主:
显示驱动正常了

网友A:
APM不是可以直接用数据线烧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不是可以直接用数据线烧写吗?

不是刷固件,是重刷2560芯片

网友:
检查连线,或者2560锁了

网友:
这是硬塞呀!牛现在还没有做这方面。

网友:
试试在32U2上能不能读出熔丝位,如果能正常读出熔丝位说明烧写器正常。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我的帖子APM2.8修复

网友(2021-01-23):
又长见识了,虽然好多不懂 啥也不说了  赞赞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