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起飞会原地打转,那里出问题了。

楼主(2020-03-06):
APM飞控起飞会原地打转,那里出问题了。(像转陀螺一样)

网友:
动力,跟桨,有没安装错误

网友A:
APM电机安装是交叉接线的上面3 1 下面2 4 看看电机旋转方向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电机安装是交叉接线的上面3 1 下面2 4 看看电机旋转方向对么!

电机旋转方向是对的,左上,右下是同一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旋转方向是对的,左上,右下是同一向

安装顺序对不对 看看

网友:
如果电机和桨正常,油门行程校一下,再确认一下固件

网友:
感谢分享,真的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