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萝丽电调舵机供电问题

楼主(2020-03-06):
自制了萝丽电调,接收机从电调取电,带两个舵机。
遇到的问题是,舵机转得太快的时候,接收机就会出现电压不足

电调上5V输出就靠一个7805 ,百度查到7805也就能稳定提供500mA电流,舵机电流不确定,动快了应该确实挺高的吧?
但是没发现别人提这个问题,所以问问玩过萝丽电调的各位,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21-10-23):
其实可以用一个250ma的普通小锂电池单独给接收机和舵机供电,续航能力绝对是够够的了,便宜又不重(最多10克)关键还不怕干扰!

网友A(2020-03-06):
DC-DC 3A降压稳压MINI-360航模小电源模块板 车载24V-12V 9V转5V
买个这个加上去,或者另外买个外置bec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DC 3A降压稳压MINI-360航模小电源模块板 车载24V-12V 9V转5V
买个这个加上去,或者另外买个外置bec电源 ...

多谢!我也是想的外加一个降压模块,但是自己没经验不敢确定哈哈哈

网友:
改1117-5V SOT-89两个
一个电调供电用
一个接收机供电用 就能解决供电不足的问题
电调接2S供电

网友:
是洞洞板焊接的吗。。。。。
是的话在加一个7805就可以啦
同样一个电调用一个接收机用

网友B:
直接2~3个7805并联输出,7805看封装电流不同,
TO 263和252的78M05贴片是1A,
TO 220的7805CV是1.5A,
TO 93的78L05才是0.5A。
以上电流是最大电流,除了78L05,另外2个需要加散热器才能持续最大电流,
不过舵机并非持续工作,所以做航模电调可以不需要散热片,2~~3个并联后即可使用舵机。
3个995~6个MG90都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2~3个7805并联输出,7805看封装电流不同,
TO 263和252的78M05贴片是1A,
TO 220的7805CV是1.5A,

可能是我的7805或者舵机比较劣质哈哈,确实舵机动得很快的时候电压会降到3.5V,直接并联没问题吗?

网友:
直接并联没问题,普通电调都这样的。

网友:
不过我问一下,你是不是从单片机5V电源取电了,这个不行的。DEC和单片机电源需要分开。
我一般单片机用78L05加点解加104,然后2~3个7805 TO220并联做BEC。

网友(2021-01-16):
这个问题也困惑我好长时间,看了此贴后,我在电调的7805位置又并了一个7805,之后开机发现显示屏上的回传电压由原来的5v左右,变成了7v多,电压高了,几乎没再出现过断信号的问题

网友:
这两个7805是给接收机供电的

网友:
电池2s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