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apm地面站,是我下载的不对还是咋滴,为啥没有com选择?

楼主(2020-03-06):
(图片)

网友A:
驱动没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没装上

需要什么驱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什么驱动?

下一个驱动精灵,提示你缺什么装什么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一个驱动精灵,提示你缺什么装什么就行了

好的,谢谢

网友:
到设备管理器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设备接口。

网友:
牛币牛币快到碗里来!!!

网友:
没有驱动,电脑识别不了硬件,找不到串口。

楼主:
问题解决了,感谢各位模友

网友:
你好,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你好是缺那个驱动

网友(2020-04-20):
安装地面站的时候不就同时安装驱动了吗,看下是不是安装驱动时没装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