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x2212,kv980配1045螺旋桨能有多大的拉力

楼主(2020-03-08):
各位大佬我想知道这个拉力是怎么算的,有没有螺旋桨拉力计算公式。还有转速公式是电压×kv值,算出来的转速应该是空载转速吧,配上螺旋桨转速是否会发生改变,电调的选择20A够吗?
还有下面这个图片,我确定了电压后怎么确定那里面的电流和拉力是多大,全油门过载温度72℃这个温度是不是高了,求大神讲解

网友:
计算个毛线,直接称推

网友:
全油门过载温度72℃应该算是正常的,有的电机最高温度可以达到100度的,至于拉力的计算,转速肯定是要按照实际转速来算的,所以理论计算相对比较麻烦,不能直接套用空载的最大转速。

网友:
表格是静态拉力,是最恶劣的工况。
实际上飞行的时候由于有垂直螺旋桨面的气流速度,会导致功率下降。

理论上拉力与桨的旋转面积(半径的平方),螺距,转速,桨叶数量成正比,
但是实际上不可这么计算,因为电机有功率和扭矩转速曲线,变化以上数据,都会导致电机实际转速变化,最后就是两个参数变化,于是不好计算了。

简单办法测试,用一个电子秤,一个比升力大的大罐子(装水),然后盖子上固定电机和螺旋桨垂直向上。
电子秤重量清零,启动电机,看电子秤的重量-多少就是静态拉力。
电机不可距离地面太近,不然有地效

网友:
没那么麻烦,你电机不可能一直最大功率运行,而且最大功率下工作效率最低,最佳工作电流在3a上下,电调选择可以选比最大工作电大一点最好

网友:
都是扯淡的 根本达不到

网友:
感谢分享,真的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