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bus控制舵机?

楼主(2020-03-08):
正在装一台四轴用来航拍,乐迪r12dms接收机通过sbus 3条线连接pix飞控 , 如果想用其中某个通道来控制云台pwm舵机转向,请问如何接线输出sbus的信号到pwm舵机?多谢

网友:
设置飞控的rc映射输出即可

网友:
你也可以换一个乐迪的接收机,同时支持SBUS和pwm输出

网友:
本论坛有个将ppm其中一个通道转pwm的帖子 你可以参考下  原理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在飞控上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