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

楼主(2020-03-08):
新人初中生如何从狼哥那要点设备

网友:
如果没满十四周岁就先练模拟器,要是到十四了,模拟器练熟了就上机子,不过狼那的设备太专业,咱学生党一般用不到(也用不起。。。),多轴直机我不懂,固定翼用好小子(个人建议选四通的),纸飞机练练就可以(尽量别用SU27和塞斯纳,一个太快一个容易断桨)飞熟了再专攻拉距,3D,穿云,涵道等等(我也是初中入的入坑,当时没少走弯路,这都是飞了四五年攒的经验,希望能让你少绕弯)

网友:
钱到位什么都好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