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飞莹6S供电问题

楼主(2020-03-08):
如题各位模友帮我看下,我现在用的XCAM—A10云台,同时给飞莹6S供电,但是这样的话屏幕水波纹很厉害,我就把供电线挑了。完美解决水波纹的问题,但是我这个相机电池不给力,上天不一会就没电了
现在的问题是我还是想用云台的5V输出给相机供电,帮忙解决一下水波纹的问题,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单独接个5v降压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独接个5v降压板吧

接在哪个位置?请指教。只要给相机供电水波纹就出来了

网友:
那就从相机电池那里直接给电,搞个降压板外接

网友:
我当时用的时候!想的四条线!有一条多余的就把那条多余的用在控制照相或是录像!但把我认为多余的线接出来之后水波纹非常厉害!装回去就好了!无奈取消了这个计划!

网友B:
挑出来的两条红黑线单独接一个5v供电就可以了,还用云台的5v的话,和没挑之前又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挑出来的两条红黑线单独接一个5v供电就可以了,还用云台的5v的话,和没挑之前又一样了 ...

我想在挑出来的5V电源上加一个滤波可以解决吗?需要买哪种规格的滤波电容

网友C:
买些红宝石的滤波电容,要高频的,顺便说一下A10这个云台拽地很垃圾,不如买飞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些红宝石的滤波电容,要高频的,顺便说一下A10这个云台拽地很垃圾,不如买飞宇的 ...

这个云台确实不咋样,单人模式下只能控制俯仰,而且云台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