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fpv求大神帮忙

楼主(2020-03-09):
哪位大哥知道怎么把运动相机改fpv

网友:
运动相机支持av输出的话,配上图传发射、图传接受,省事的话图传接受直接接块屏。想让手机看的话,通过采集卡+otg,或者av转wifi,手机上用相应的app就可以看了。

网友A:
带实时wifi的,直接手机玩

网友:
没必要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实时wifi的,直接手机玩

想多了,这么简单的方式,能用早就烂大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