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续航短,配置有问题吗

楼主(2020-03-09):
朗宇2212  好盈20A  9寸桨 380机架  3S6000的车用电池,有点旧了,跑大脚还行,悬停10分钟,下来3.8V,正常吗
电机还算顺滑,不会是电机耗电大吧

楼主:
全碳架,带图传摄像头,800G,电池400G。论坛里说的带电池起飞重量800G是穿越吗

网友A:
上4s,3.0v下来没问题

网友B:
很正常啊,可以放电到3.5,3点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4s,3.0v下来没问题

3V就要怀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啊,可以放电到3.5,3点六。

下来3.5,空中3.3 ,3.2了吧,3.7后面也没多少电了

网友C:
3S6000可以飞10分钟, 换个3S2200的电池差不多可以飞8-9分钟, 你信不信

网友D:
那么大的电池续航只有十分钟肯定费电 起码要达到2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大的电池续航只有十分钟肯定费电 起码要达到25分钟

是什么问题呢?电机和桨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3S6000可以飞10分钟, 换个3S2200的电池差不多可以飞8-9分钟, 你信不信

我测过,肯定没有,达普2200,60C的

网友:
换个3000左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测过,肯定没有,达普2200,60C的

那就差了桨叶了, 2212的电机, 我的2200格式20C就可以飞9分半, 但是我轴距是450. 同样的机我之前用过81的5000mAh电池, 飞行时间是接近11分钟左右, 都是3.5报警下来, 然后转手就把2块5000的81电池卖了.

电机是郎宇2212, 桨叶是APC的1047, 机架是DIY的450轴距, 重量830左右(不含2200的电池)

楼主:
我时9047桨,防APC的,380机架用小一点正常啊。旧电机,怀疑会不会电机退磁耗电,但电机悬停10分钟温热。你的450怎么这么轻,电调和机架都应该比380的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差了桨叶了, 2212的电机, 我的2200格式20C就可以飞9分半, 但是我轴距是450. 同样的机我之前用过81的5 ...

相对格式,81可能虚标了。没用过格式,你这个2200的用充电器满电放到3.7V,能出多少MA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什么问题呢?电机和桨不匹配?

太重一个 二一个没搭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重一个 二一个没搭配好

不知道问题在哪。碳架很轻了,电机电调飞控都标准重量,图传换小的也就减20G。2211KV980,桨是9047,换什么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问题在哪。碳架很轻了,电机电调飞控都标准重量,图传换小的也就减20G。2211KV980,桨是9047,换什 ...

上10寸都可以

楼主:
10寸是能上,但桨叶离GPS杆太近了,而且450才用10寸,380用能省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对格式,81可能虚标了。没用过格式,你这个2200的用充电器满电放到3.7V,能出多少MA ...

450和380重量区别其实可以做到很小的, 除了机架, 其他的可以全部用一样的配置, 即使桨叶不一样的话, 差距也很小

我感觉81的电池并不虚, 81的5000, 印象中是450-480g的重量了, 格式的2200是170g. 可能是重量导致的, 重量差异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