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面太小怎么弄

楼主(2020-03-10):
打幅翼,发现幅翼一边的行程量太小,这个要怎么调

网友A:
把连杆接到舵机臂外面那个孔上,或者接到舵角里面那个孔

网友:
加长舵机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连杆接到舵机臂外面那个孔上,或者接到舵角里面那个孔

能不能在地面站上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在地面站上改啊

没用过地面站。。。遥控上应该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地面站。。。遥控上应该能改

是舵机行程量那个吗

网友:
应该是这个

楼主:
这个没用,调过了

网友B:
一边行程太小是说舵机没回中还是舵机两边行程不一样?没看懂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边行程太小是说舵机没回中还是舵机两边行程不一样?没看懂问题

V尾两边舵机行程偏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V尾两边舵机行程偏小

连杆连接舵角靠近轴的孔,或者连摇臂外面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杆连接舵角靠近轴的孔,或者连摇臂外面的孔

谢了,已经连好了,我可能买到假的银燕金属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