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折腾v911小飞机

楼主(2020-03-10):
前两次的都不理想,不甘心手残,继续搞。
前两次的图:
回想一下,飞机不好是主因,控制不好也是重要原因,初次玩固定翼,就这小飞机速度已经控不住了,感觉一下飞出去好远就慌了,所以这次要搞个特慢的,遂选双翼,本来还想加三翼,实在不知道怎么布局只好放弃。上图:

机翼用的很薄的发泡板,折一下,加半根风筝骨加强一下效果可以,重量终于下来几克了,用kt板的尾巴还是有点重。
中间挖洞减重,后来发现强度不够
机头电池包裹
小主板前置
8520动力加65mm桨,动力还行,我飞还过剩
接电池
尾巴
风筝骨加网线芯加热缩管
家里风筝骨要用完了
机身用的2mm方碳管,热融胶固定
尾巴也是
这次飞了几回,转弯会侧滑下降,打舵加油都拉不回,只好做个跷翼尖,没想到改善很多:

以为会回弹,结果胶的强度大回不去,成90度了,不过效果仍然不错

楼主:
试飞视频就不上了,一个人没法拍,飞的也是蛇形路线,完全没章法,送上天两分钟不掉下来就高兴得不行

网友:
顶一下,做的不错。

楼主:
对了,这个桨是75毫米的,最大油门推力有37克。飞了4分钟之后,电机烫得快要掉下来了。

网友:
攒个,很给力!

网友A:
问下楼主,你这个舵机是自制的还是改的,还是买的,具体介绍下,小型舵机我找了好久

网友B:
感觉有点脆弱,从机翼中能看到里面

楼主:
谢各位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你这个舵机是自制的还是改的,还是买的,具体介绍下,小型舵机我找了好久 ...

这个就是伟力v911小直升机的主板和遥控器。某宝上面也可以单独购买,我只是废物利用,你如果要买的话,肯定买单独的飞控加座机更好。F3的飞控板加上1.7~2.2克的舵机很不错的,直接某宝搜就可以了。也可以不要飞控,更简单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有点脆弱,从机翼中能看到里面

是比较软,但是对于这个轻轻的机子来说,已经很够了,加了半根骨头很好用,轻的软的才不怕炸,我新手,一个电要炸几次。机身板中间挖的洞后来又补上了,kt板最脆了

网友C:
电机烫得快要掉下来了 用704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伟力v911小直升机的主板和遥控器。某宝上面也可以单独购买,我只是废物利用,你如果要买的话,肯 ...

某宝有1.7-2.2的成品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烫得快要掉下来了 用704粘

谢谢,下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有1.7-2.2的成品舵机吗

直接搜“1.7克舵机”即可,这种应该是很好买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艺顽强。。

我还会再回来的~

网友E:
我也有一套911电子  想搞一直没时间  受教了  我打算把上面的小舵机焊下来  拉线 便于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一套911电子  想搞一直没时间  受教了  我打算把上面的小舵机焊下来  拉线 便于布局 ...

对啊,在一块板子上就是太影响布局了,又要用腰推保护电机和桨,板子又要放机头压重心,舵杆就不好放在什么地方了,舵机取下来最好。

网友F:
你这个太重了,我们之前做的9G重,电磁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太重了,我们之前做的9G重,电磁舵的

9克我是不可能做得出了,要减去9克都很难哪,一根杆都两克了

网友A:
好手艺,膜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手艺,膜拜中

过奖啦  就是瞎玩,很多东西没考虑到。计划向9克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