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富斯怎样flysky FS-iA6B接收机的使用

楼主(2020-03-10):
         请教各位怎样使用2.4G富斯flysky FS-iA6B接收机的ppm输出和ibus输出?是不是直接插上就行了?需要设置一下接受机吗?如果需要设置应怎样设置?

网友:
在发射机上设置,接收机选好信号输出口就可以了。

网友:
遥控输出设置,选择ppm或者isbu输出

网友(2023-02-21):
如果没有富斯的发射机是不是就无法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