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做一个用手机WIFI控制小车的前进和后退,哪位大神能指....

楼主(2020-03-11):
用手机的WIFI与小车的路由器连接,驱动单片机控制小车的前进和后退,不知道怎么搞,求助各路大神

网友A:
最起码的手机app做个前后的按钮 要会把...wifi的话 直接socket协议 握手链接  然后自定义个通讯协议 发到小车上 单片机驱动电机转就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起码的手机app做个前后的按钮 要会把...wifi的话 直接socket协议 握手链接  然后自定义个通讯协议 发到小 ...

有教程吗

网友:
看看这个啦!蓝牙差不多,要善于搜索  http://www.moz8.com/thread-79313-1-1.html?_dsign=bdc39a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