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 飞控装的CF 想刷bf 但是没法进入boot。

楼主(2020-03-13):
F3 飞控装的CF 想刷bf 但是没法进入boot。
按住boot 上电 电脑设备管理器仍然是 com口驱动。不出现bootloader。LED灯显示是boot状态。不知道怎回事
不按boot 上电可以用cf地面站调参
请问大家怎么回事

网友:
电脑驱动没打上,boot的驱动

楼主:
您好 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吗  新手 听不太明白

网友:
安装DUF驱动 ,安装zadig 软件(下载地址: http://zadig.akeo.ie/)

网友:
打开 zadig 软件, Options->List All Devices,然后下拉框中选择 STM32
BOOTLOADER,选 WinUSB 驱动,最后点击安装

网友(2020-07-25):
电脑驱动没打上,STM32
BOOTLOADER的驱动

网友:
新手课堂,各种使用CF、BF软件飞控的三种刷固方法
https://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620&fromuid=4925
(出处: 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