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4疑难杂症求助!!!!

楼主(2020-03-14):
   pix4飞控 固件下载的是3.3固件
   地面站用过1.3.41和1.3.28

   飞控在链接地面站安装好固件后,插拔链接电脑的USB都能正常链接上,后来准备给飞控初始设置,链接电脑
是正常的,做水平校准的时候还没完全做完就出现校准失败,我拔了链接线在插上后就不能连电脑了,电脑
上显示设备运行不正常。插拔几次都是这样。换了另一台电脑后也是一样,换地面站也是一样。设备管理器里
驱动显示也是正常的,没有感叹号出现。点地面站的连是找不到设备。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有谁知道或者碰过这个
问题的能否帮忙解决一下,在此深表感谢。

网友:
重启电脑看看

网友A:
会不会 固件,地面站版本旧问题,现最新已去到3、6、8”

网友B(2020-04-16):
换条线吧。。。我试过前后换了7条microUSB线,最后都准备把飞控丢了,最后插上一条20多块钱的线,一切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条线吧。。。我试过前后换了7条microUSB线,最后都准备把飞控丢了,最后插上一条20多块钱的线,一切正常 ...

最后照你说的搞定了,确实是数据线的问题,以前一直用的是同一根数据线,可能是用久了里头哪里短了,但是正负电源是好的,所以一直没想到这个问题点上。现在换了一根线已经正常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 固件,地面站版本旧问题,现最新已去到3、6、8”

已经解决了,是线的问题!谢谢帮我找问题!

楼主:
已经解决了,不是电脑重启的问题,是线的问题!谢谢帮我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