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飞控刷V2怎么了?

楼主(2020-03-15):
今天刚刚出来飞,带上3块电池出门(两块3s高压锂,一块18650 3串2并6千mah),第一块电池3s4900mah单节4.35V,上电红灯爆闪,后经指南针校准一下正常了,预热后绿灯闪,起飞正常,飞了一节电池蛮好的。过了半小时时间换了一块就红灯闪烁怎么回事,又做了指南针校准一下红灯爆闪依旧。把已经飞得没电的那块电池插上自检预热又能通过,再换成有电的又是通不过,我有两块有电的也通不过,再插那块无电的又能通过,真搞不懂了?!只能打道回府,到家后上电脑调参软件显示12.2V低压报警,11.6V不报警。不知何解

网友A:
如果电池没问题直接关闭电压检测,飞就是了,不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池没问题直接关闭电压检测,飞就是了,不怂

我只好关闭电压保护指示灯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好关闭电压保护指示灯才正常,

大疆飞控一般都关闭电压保护,因为飞完一个电换另外一个电就不准了

网友(2020-04-18):
刷4.06得固件,那个好用也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