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直流转三相的模块?

楼主(2020-03-15):
如题。我有一个伟力V912的直机主板,直流有刷的,想在固定翼上用,换成无刷电机。可有什么办法?

网友:
首先要一块无刷电调,然后找到主电机mos管的G极,引出信号,接好正负就差不多可以用了

网友:
直接电调解决

网友:
无刷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