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有信号没图像

楼主(2020-03-17):
图传发射用的ts2500,接收用的小飞手,之前都很好用,现在是只有osd数据,但是没有图像(摄像头是飞萤8se
),大哥们怎么解决啊

网友A:
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

pixhawk4

网友:
摄像头接线问题吧

网友B:
视频线和地线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线和地线互换

您说的是图传插口那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图传插口那边吗

摄像头和图传发射机的视频和地线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