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救,450起飞侧翻

楼主(2020-03-18):
450起飞侧翻,会不会是太重了?有将近两公斤

网友:
是不是桨装反了

网友:
电机转向不对,还有你这重量飞起飞也飞不过十分钟

网友:
电机,跟桨。检查一下

网友:
电机和桨没有反的情况就检查下电调是否支持电池的电压

网友:
多半是桨装反了,或者是电机转向不对,仔细检查下

网友:
这架子太重了,一项一项检查就发现问题了,

网友:
我去这么重

网友:
桨装错了

网友:
你可以看下我的帖子

网友:
该机是有点重,我也制作了一个450的,起飞时也是往一边侧翻,主要是飞控装机时不是很平.飞起来以后就好了.

网友:
侧翻的原因只有两点,第一螺旋桨装反了,第二电机转动方向不对,还有一点我之前遇到过,我的mlite炸鸡,飞控坏了

网友:
都是真没装备啊这么重。

网友(2020-11-18):
秒翻的话可能是螺旋桨装反了,电机顺序不对,或电机转动反了。不是秒翻能飞起来几次的话有可能是太重了,或动力不足,起飞的时候加油太慢,或飞控没有设置好。设备干扰,遥控器摇杆打偏等等!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22372993057.14.5c9e4c89mRicc6&id=632146399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