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TTL串口调试修改WiFi模块

楼主(2020-03-19):
求助求助,USB转TTL串口调试修改WiFi+蓝牙模块时,为什么串口可以连接上,发送指令没响应回来,但是可以接收到模块传回的数据,数据一直不停的传,就是发送指令没响应回来。波特率应该选对才会有数据传回来吧。。。
还有个问题,淘宝新买回来模块需要烧录在使用吗?急急急。。。

楼主:
求各位模友顶贴,找泡泡老师

网友A:
应该需要烧录一下吧  还有蓝牙模块应该设置主从模式吧

网友:
我买的蓝牙模块 还没用呢  但是已经设置好了  有时间试试看

网友A:
你买的什么模块上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什么模块上图看看

ESP32-S乐鑫WiFi+蓝牙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需要烧录一下吧  还有蓝牙模块应该设置主从模式吧

烧录AT指令吗?引脚怎样接是烧录模式?

网友B:
波特率没搞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没搞对。

不是波特率的问题,我已经解决了,要用外供电

网友C:
想要at模式,必须有个引脚要接vcc,不然mcu不运行处于待机状态,你看典型电路的接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要at模式,必须有个引脚要接vcc,不然mcu不运行处于待机状态,你看典型电路的接发 ...

VCC是供电的,肯定是要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VCC是供电的,肯定是要接的

8266模块有个脚叫en/ch-pd脚,这个也必须接vcc才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8266模块有个脚叫en/ch-pd脚,这个也必须接vcc才能启动

我的是ESP32S的,接EN拉高电位是吗  我已经跟客服解决好了,是ttl板子供电不行的,要外供电才能正常运行,谢谢你哈

网友:
顶一下呃呃呃呃

网友(2020-04-26):
路过顶帖,不是很懂